科脑845pe 不过内存? I2C总线有问题?

楼主(2007-08-14):
科脑845PE 二修板 原先故障不触发 换IO后正常 插cpu 内存后跑c1 spk不报警 拔掉内存 spk也不报警 检查91 92脚电压很低 只有0.5v 打91.92阻值约1kO 如果不插cpu或bios芯片 这两脚电压又恢复到3.3v 这种现象该怎么查?
bios资料问题会不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cpu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刷一个看看了
!!!

网友:
估计是3.3微短,查一下他的线路了

网友:
测BIOS的13 14 15 17PIN脚对地阻值是否一样?如有异,杀SB!如正常,先些BIOS!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SM总线电压不对,挂在SM总线上的元件有:时钟IC,IO,南桥。只能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三个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电压不对和刷BIOS又没有关系啊,按照LZ所说的,可能有短路的,排除问题不能同时拆2个元件啊,不然谁知道是哪个导致的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