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一下,这个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7-08-14):
接了客户机,开机白屏,判定为屏显电路故障,检查后发现烧了一个电容和保险,更换后可以显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显示对比度不对,图象很白,把对比度调到最小都还是看的不清楚,颜色淡一点的就看不见了,总体感觉太亮,在此请高手来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不清楚

网友:
屏显电路故障?
是屏上的电路吗?这个就不太懂了

网友:
就是屏背面的那个电路板,我已经换屏试过了,就是屏的缘故,可是就是找不出毛病,急死我了,

网友:
试过换高压条吗?
你换的是屏还是屏背面的那个电路板呀?

网友:
呵呵,是这样的,我把整个屏换了试就好,问题当然是出在屏上了,斑竹说的是 啊,资料难找,就是知道它坏了也不知道怎么去修,郁闷的说

网友:
屏IC坏了,换个吧

网友:
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不弄弄明白实在是不甘心,看着好好的一块屏就这样浪费真可惜,还不如它已经烧的一塌糊涂的样子呢,我再好好研究下,有发现了在来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