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80G硬盘 不能识别

楼主(2007-08-14):
ST80G硬盘.电脑不能识别.应该是电路板坏了.把ST60G的电路板换上可行否. 因为里边有数据. 想把数据拷贝出来.

网友:
恐怕是不行,还有fireware阿

网友:
找同型号的电路板(告别是那个大芯片的型号要一样的),然后把两个板的BIOS芯片对换一下就行了,祝你好运!

网友:
把CPU型号和驱动芯片的型号对应上了就可以代换了,如果有BIOS的话先换上BIOS再加电,没有BIOS直接加电就可以了,(BIOS在跳线的下方,是一个八角芯片)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换完板后用指令线看一下,如果出现F>的话,继续换板,直到换到出现T> .MASTER为止,当然如果头有问题或其它问题的话就不是电路板本身的事了!

还有就是:你提的问题是不认,后来你说是电路板的问题,我认为前后矛盾,不知电路板是否正常,如果电路板正常的话还有就是ATA丢失也会造成硬盘不认!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加我QQ:7150749,搞到你会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