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扣紧就点不亮,松开才亮。

楼主(2007-08-14):
手上一顶星TM-K8V8板子,VIA芯片组,上AMD754的CPU。找出的故障现象是:散热器锁扣正常压下扣紧了就点不亮了。松开锁扣不压紧才能点亮。是不是CPU的座子有问题了?观察当扣紧散热器时CPU座子这部分板子有点向背后突变形。求解决办法!
我在想,能不能把CPU座子背后那块黑色的托板加固,比如粘上四根塑料条或什么的行不行?

网友:
试啊,光问没用用的。

网友:
张先生的指点没错。一个字:试!动手了。

网友:
应该是座松或接触不良,既然你发现了,就动手吧,那样才能肯定你的猜测,再说也没什么坏处

网友:
我有过一片这样子的主板,扣紧的话插AGP显卡会死机,

网友:
象是CPU座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

网友:
朋友们,你们说的是对的,散热器压的主板变形后,造成CPU针脚与座子下金属片接触不良。
我已搞定了!方法共享。可惜我没有相机拍下来给大家评看。也许大家有更好的办法。
选了块早期北桥只有两毫米厚那种散热片,用AB胶粘在板子后面的那块黑塑料加固板上。增加受力。加固后,再上散热器扣紧,对比未加固前,大大减小主板变形的弧度了。上电OK能点亮了。就是不知能久否。

网友:
也算成功,恭喜一下。

维修就得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举个例子,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给人修笔记本,弄了一上午了,该试的都试过了。下午我正好过去玩,他说这个本本怎么办,老死机或者干脆不启动。我说可能cpu散热问题。他说如何证实。我就问了位置,正好在键盘下面,我就让他用起子顶住键盘对应散热器的位置。只要顶住就正常,放掉就死。最终找了块破铁皮,垫在键盘下面,键盘都有点鼓起来了,难看是有一点,但是正常了,能用了。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鼓励,大虾们的指点!共勉

网友:
因陋就简,解决问题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