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主板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7-08-14):
又有一块技加的主板845的,装不了系统,装到桌面驱动硬件。(主板没有插USB设备的)什么USB设备时就死定。。将CMOS里的USB关了就可以了。。应怎样修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三个人说是IO问题.我就换IO

网友:
你可以先换换试试看,还等什么三个人。

我不是很懂,但是USB的数据线应该直接通到南桥里去的。

另外你看下USB的5V供电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打USB线对地阻值,正常不正常呀

网友:
看一下南桥的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USB接口挂的话可能是南桥吧,不过先查USB供电哦。

南桥挂的话挂片PCI转USB的用用吧。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分析,应该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