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E-X 跑C0,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7-08-14):
有时能开机~不久便死机。基本上跑C0~求维修思路!!!

Intel845PE
支持Pentium4,Celeron4系列处理器
支持800MHz,533MHz,400MHz前端总线
6PCI
3DDRDIMM,支持DDR400,最大支持3G内存容量
支持AGP2X,AGP4X
ADIAD1888SoundMAX6-声道音频处理器
RealtekRTL8100C10
100Mbps网络控制器

网友:
一般多数是CPU座空焊或到南桥的控制线有异常。

网友:
此板80%CPU座虚焊,我连接3块这样的板,都是座虚焊

网友:
3Q~我都觉得是虚焊~可惜手头上没工具

网友:
     锡炉就OK吧

网友:
你以为我店啊`我是业余爱好者

网友:
应该是座 子 空焊 了,

网友:
如果是业余的,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