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心在飞翔”兄弟帮忙----关于将热叠刷新工具改造成万能编程器的设想

楼主(2007-08-14):
上个月在CCTV兄弟的帮助下,我对时下通行的BIOS芯片有了一点较为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在INTL系列主板上,用的多是FWH结构的BIOS,而这种BIOS的容量大小是与地址线的数量无关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容量仅为2M的810主板,在理论上也能刷写4M的主流BIOS芯片,当然,前提是两者的规格都一样----均为FWH芯片。。。)。

      由于飞翔兄最近正有自制热叠刷BIOS的想法,为了扩展功能、也为了减少各位的开支,建议飞翔兄在两个BIOS插座之间增设几组拨动开关,以实现两块BIOS芯片的交替控制,这样一来就能实现对任意一块BIOS芯片的刷写啦(目前的热叠刷模块是只能刷写主板上焊死的那个BIOS芯片吧)。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该方案在理论上是否行得通?也就是说,能否通过两组BIOS芯片之间连线的通断来“仿真”两块BIOS之间的热插拔?

2、各位现家对此方案是否感兴趣?不知各位对此“编程器”的用处及适用范围如何?

3、飞翔兄最近是否有空(貌似那位周兄弟已经等了你几天啦,也没见你影踪。。。。),有空的话是否愿意帮俺做一下可行性分析、分析了能否做一下实验。。。。。。

网友A:
1,理论上行得通,但实施起来比较难。那个热叠刷新的东东和我制作的东东,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控制INIT#,没什么特殊的。

2,这个方案,用来作简单的刷新还可以,扩展成编程器,不太现实。

3,现在缺的就是时间。。。。。。

网友B:
如果用印刷板,可以做大一点,不一定对着焊。也就是不一定要加工座子。我设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理论上行得通,但实施起来比较难。那个热叠刷新的东东和我制作的东东,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控制INIT#,没什么特殊的。

2,这个方案,用来作简单的刷新还可以,扩展成编程器,不太现实。

3,现在缺的就是 ...

能否解释一下为何“扩展成编程器,不太现实”啊?貌似上回CCTV大哥还准备用这个IDEA搞个编程器呢(见下),但我觉得如果不用开关、直接热插拔的话,太危险啦,所以这次看到那个热叠刷工具,就把这两者想到一起啦。。。。

引用 网友C:
我正试验用主板改造个全能的bios编程器 优点是 速度快 写一个10秒以内 编程器实在太慢 尤其FWH结构的bios 起码要5分钟   缺点 操作麻烦 手续多----正在改进

最大难点 要兼容两种接口 FWH和LPC 目前要分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印刷板,可以做大一点,不一定对着焊。也就是不一定要加工座子。我设想。

张老的话有点不大好理解啊,为什么叫“不一定要加工座子”啊?难道这个热叠刷工具还能单芯片工作。。。。。。。

能否说得更清楚一点,您老可千万别和俺说禅机啊-----那太玄啦

网友A:
作成编程器,实用性不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成编程器,实用性不强

你的意思是,即便同为FWH系列的芯片,他们之间的兼容性也并不强?这个俺倒从没试过,毕竟,PLCC结构的芯片,带电插拔也太危险了点。。。。坛了里如有这方面的高人,也出来一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啊-------据我以前的理解,热插拔在同类型芯片中,应该是可以通用的啊

网友A:
这个与所用的主板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网友B:
我说的是座子倒角的事,合理设计就可以用两个一样的座子,不修那个角了。另外你想加个开关什么的也方便了,代价是成本提高了一点,还有位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所用的主板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您说的是指哪一方面呢?按我的设想,只要是INTEL系列的主板,用的是49LF002、003、004之类的FWH芯片,就应该可以兼容吧。。。。。。

当然,这仅仅是设想,可能与实际情况截然不符。

网友A:
与BIOS刷新程序所支持的chipset有关。

另外,由于不同的主板的不同电路设计,也会有不可预料的事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座子倒角的事,合理设计就可以用两个一样的座子,不修那个角了。另外你想加个开关什么的也方便了,代价是成本提高了一点,还有位置的问题。

是这样啊,那种不带倒角的座子理论上应该是可以买到的,但我想由于采购数量太少而能用程度不广的原因,可能手工磨角的综合成本更低一点(实在不行的话,我去借个小型雕刻器来处理这活),可惜张老您搞不到板板,否则我们先做一批测试品再说。。。

开关问题说大不大,说小倒也不小,电子市场跑了N多年,没几个3M开关是真品,西贝货倒是绝大多数,唉,这就是所谓的。。特色。。。。不提也罢。。。。
位置倒是小事,由于我的设想是为了热插拔刷写芯片用的,因此我的设想是用两块单面线路板,之间用一根二十CM的扁平排线(方便一点的话,就是硬盘线代替好了),因此,开关可以安装在另一块线路板上。

网友:
3M的真品也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BIOS刷新程序所支持的chipset有关。

另外,由于不同的主板的不同电路设计,也会有不可预料的事发生,

请教一下下,您所说的“BIOS刷新程序所支持的chipset”中的“chipset”具体指什么?是BIOS芯片本身还是主板的南桥芯片(刷写BIOS芯片应该是南桥芯片的功能吧)?

至于不同主板之间的兼容性,我想自然是存在的,但我们也正好借此机会来搞个大评测啊,看看哪些主板的“兼容性”更好、更强一点。。。。。

各位高人,有米有兴趣玩一把这种免费的编程器啊-----尽管通用性可能会差一点、适用芯片不多、而且还挑主板,不过一切都看在“免费”的份上么。

网友:
比如你把两个座做在同一面,由印刷板走线,就可以用完全一样的两个座子,即使在两面也可以通过走线解决。所以也就不倒角了。但有可能影响到扣上去的时候被挡住。要实际考察,保证扣的时候方便。

不过我也只是粗略的想一下,也可能不行。实际设计一下才能真正清楚。

网友B:
刚才我找了个座试了一下,看来我想得有问题。座子一样不倒角还是不行,因为是从上面反扣的。宣告此方案失败。必须有反向的座子,或者经过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找了个座试了一下,看来我想得有问题。座子一样不倒角还是不行,因为是从上面反扣的。宣告此方案失败。必须有反向的座子,或者经过处理。

是这样的,所以那个角是无论如何都是要人工打磨的,除非能找到愿意代工我OEM厂家,不过后者的可能几乎为零。。。。。。

但打磨事小,线路板事大,至于焊接插座,则更麻烦一点-------由于俺系菜鸟,焊焊那种标准间距的插座已经很勉为其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