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我正常

楼主(2007-08-14):
在平时维修中,有些元件在通电后,有发热的现象,不知啥样的元件是正常的。

主时钟芯片在通电不插外设的情况发热正常?

内存供电的MOS管在不插内存的情况下发热?

网友A:
一般这些芯片发热是不是因为有5V或者3.3V的stand by 电压为他们供电呢?

网友:
顺便问一下,插上电源,不开机,网卡芯片发烫是否不正常?

网友:
应该不正常...

网友: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ICS9428-39发热正常不?我只知道他是时钟芯片,但不知道他是在主板上起什么作用.

网友:
发热正常,发烫就可能不正常了。
时钟芯片将14.318分频,为不同部件提供不同的频率

网友:
给北桥供电的MOS管,发热。但输入电压为3.3V输出1.5V正常。。。。检测卡跑25就不过了。。。

后发现网卡芯片也烫手,拆掉。开机正常。。。给北桥供电的MOS管拆下量了一下阻值正常。。

网友:
声卡芯片通电后也发热,正常吗?

网友:
今天遇到见一块板子,很奇怪:北桥烫手,南桥也烫手,但过CPU,内存,检26--33--52--65--6F--75--7F

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2007-10-27):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些芯片发热是不是因为有5V或者3.3V的stand by 电压为他们供电呢?

SB原来是 stand by的意识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