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P06能与FR9024互换吗?

楼主(2007-08-14):
BENQ17'液晶爱烧5707及11P06,本人试过用市买的11P06来换,出现屏幕一闪就黑的故障,起初不怀疑是11P06 的问题,就反复弄来弄去都修不好,最后只好转修,此类问题遇到几回后就心有不甘,便将转修回来的机拆开,这才发现别人都是用9024代换的,今天本人也试过,用9024就OK!请问高手何因?
问题
屏幕

网友:
元器件代换要参数允许才行的,你要先查明参数再代换。还有一点就是市售的有些是返新货也有假货。也许你查的参数是可以换,但换上就是不行。前些日子看到一份报纸上有报导过做假元件的人。
大家都要注意了!

网友:
要是都是正品11P06比9024还要好

网友(2007-11-10):
IRFU9024是P沟道场管,参数-55V,-11A,RDS=0.175OHM,VGS=-20V
11P06的参数:-60V,-11.4A,RDS=0.175OHM,VGS=-10V
一比较参数就知道能不能代换了。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可以互换的,只是封装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