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的光藕爱坏吗

楼主(2007-08-14):
有个世纪之星的电源,辅助电路不工作,查不出问题在哪,请问里边反馈用的光藕损坏率高吗

网友:
有损坏的,我的朋友修的时候有换过的。也有因为电阻或边上的小管坏的。

网友:
正常情况很少损坏!雷击可能受损,可用双万用表模拟工作条件辅助测量!或者是直接代化正常件,这种光耦还是很通用的!

网友:
确实很少坏啊你可以看一下辅助电源的开关管的启动电阻有没有问题他的故障率是很高的一般都在100K左右

网友:
我拆下来测过,1.5m,我搜索有说这个电阻是1m的,应该不算坏

网友:
你看看负载有没有短路的啊次级的二极管有没有击穿的,电路很简单没有几个件的相信你能搞定的

网友A:
呵呵,对电源我确实了解不多,甚至怎么量电压我都糊涂,比如测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各极电压,我用指针表,红笔接测量点,黑笔应该接哪呢,是接地还是接整流后的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对电源我确实了解不多,甚至怎么量电压我都糊涂,比如测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各极电压,我用指针表,红笔接测量点,黑笔应该接哪呢,是接地还是接整流后的负极

接整流桥的负极.

网友:
世纪之星的电源我修过很多,光隅坏的极少。如果辅助电源没有输出,可以先查一下494的12脚有没有16V左右的供电,如果有供电但低过12V,可以看看此路的滤波电容,没有问题的话494坏的可能就很大了。如果无供电,那故障就在初级了。辅助电源其实也就是单独的一路自激式开关电源,没有多少元件,自己理一下电路应该很容易找到故障的。

网友:
这个电源原理我掌握个大概,问题就在测量这一块,尤其是在变压器初级,整流后有正负极,还有个地,很头疼。

是不是初级直流部分,都是以负极作为参考的

网友:
我修电源害怕啊
电压太高了

网友:
如果是雷击的 不但是光偶 就连开关变压器也容易坏

网友:
什么是辅助电源啊?呵呵

网友:
就是三极管,启动电阻容易坏,其他的就用眼睛看

网友:
辅助电源里的光藕一般是不容易坏的。但是辅助电源如果是开关管烧了的话则至少有90%的可能会烧光藕,用二极管档量一下3-4脚一般有一个方向会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负电源以中点为参照

网友:
在电源的维修中,光耦坏的不多,但我在维修中却曾遇到过其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