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供电问题求助!

楼主(2007-08-14):
一块七彩虹CP4D533+VER5.5  845主板,AWARD BIOS,IO TI8712F-A
板子到手时发现CPU附近的电容爆了,进行了更换,我还特意换了耐压高的,原来6.3的都是以10V的换的,容量没变
目前现象如下:
1、如果不接CPU的12V供电小插头,上假负载,可以加电(此时当然不会跑码)
2、如果接上CPU的12V供电小插头,上假负载,加电后立即自动断电,即看起来主板上此时有短路。测量CPU供电插座上12V针脚对地二级体值为380。
3、如果接上CPU的12V供电小插头,不上假负载,可以加电,测量上管D极为12V,G S极为0V,下管D S极为0V,G极为12V
4、如果接上CPU的12V供电小插头,先不上假负载,先加电,加电后再上假负载,此时不会自动断电,测量结果同上

我现在看来,其他地方肯定没短路。
要是有短路,一定和12V小插头的供电有关,而这个东西应该只负责上管的D极供电,我测量他们之间的阻值为0
上下管我都在板上测过,断电的情况下没问题,我想可能是软击穿。
也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不知道电源管理芯片的12V供电是不是也来自于12V小插头,昨天忘了测量一下。
看来要用代换法,换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来试试了。

不知道这么分析对不对。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小弟技术不好,说说我个人的意见哈,有什么不对请见量哈,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结果扳子没修,别人拿去居然扳子是好的,你先把BIOS放电,不行再写一下,估计板子没有短路情况,你换过电容,最好还是检查一下电容焊好没,要仔细看,

网友:
LZ
检查一下你换的电容是不是耐压低了

网友:
楼上,我还特意换了耐压高的哪!
原来6.3的都是以10V的换的,容量没变

网友:
换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源试试看。
另外你换上去的电容什么牌子的?

网友:
电源的功率应该没问题,以前一直用的好好的,有3斤多重呢,在电源里面,分量不算轻了。
至于换上去的电容的品牌,倒没注意,但换之前都用万用表测过,充放电正常。

网友:
我现在看来,其他地方肯定没短路。
要是有短路,一定和12V小插头的供电有关,而这个东西应该只负责上管的D极供电,我测量他们之间的阻值为0
上下管我都在板上测过,断电的情况下没问题,我想可能是软击穿。
也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不知道电源管理芯片的12V供电是不是也来自于12V小插头,昨天忘了测量一下。
看来要用代换法,换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来试试了。

不知道这么分析对不对。

网友:
要把CPU附近的电容功率管前的16V电容更换,我修了块MS-6332是CPU附近的6.3电容鼓包发热很利害.我把功率管前后的16V和6.3的电容都换了,换的时侯发现16V的电容漏液.

网友:
把MOS和电源芯片全换,试下

网友:
先测量一下VCORE的输出端在线阻值,看是否短路.如果没有--------取掉PWM芯片,再插上4PIN插头,N看是否短路,如果没有-------那全部换掉场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