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冷地与热地的区分

楼主(2007-08-14):
那就是测电容的电压时是测它的对地电压还是它两脚的电压呀,我有一个显示器电源供电附近的大滤波电容400WV的那个,它两脚的电压有200多V,但它每一个脚的对地电压中40多V呀,是不是不正常呀

网友:
看来CRT显示器你要好好学学了,电源部分的热地你就找那个大电容的负极了。
不知道你说的对地是对的哪一个地

网友:
一般电源高低压之间有隔离,不共地的。共地底版会带电的。我不修显示器都知道,是个常识。

网友:
热地可以简单理解为市电经整流滤波后的负极
冷地是经耦合后的次级负极

网友:
你好!
       要区分热地和冷地...开关电源初级为热地,地板带电,次级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了,就是冷地...维修的时候测量电源初级电压的时候应该接热地,即大滤波电容的负极,,测次级电压的时候接冷地,即显象管的石墨层,也就是接地网线那就好了...
不可以象你这样黑笔接冷地红笔去测热地的电压,这样是不对的.

网友:
在修有关电源部份时,一定要注意热地与冷地的区别,热地不要乱用手摸,不小心会咬人的,冷地无所谓,大不了让你有点反应,不会咬你.还有热地上的东西不要乱接到冷地上去测试.一句话,修电源一定要小心,不然就会有看不到的东东咬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