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 出现ERROR 0175

楼主(2007-08-14):
IBM笔记本报 error 0175 查了很多资料,简单的需要买什么专修工具。谁用过这个专修工具?查到IBM及COMPAQ笔记本电脑错误码对照表及解决方法 虽然我没有解决,我想贴出来大家看看没有什么坏处
10X
101:中断失败
102:时钟失败
103:时间中断失败
104:保护模式失败
105:最后的8042命令未接受
107: NMI检测失败
108:时钟总线检测失败
109: Low meg芯片选择检测系统主板.nm
平面奇偶检测内存
内存插槽
如果有接到电脑的扩展部件移除
系统主板
I/O奇偶检测内存
扩展部件或端口复制器
系统主板.
11XX
1101: A类设备检测失败串口设备
通讯接线
系统主板
12XX
1201: B类检测失败系统主板(红外)
即使设置了SuperVisor密码但没有设置硬盘密码
设置硬盘密码
硬盘密码与SuperVisor密码不相同设置硬盘密码与SuperVisor密码相同
电池失效检测备用电池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时间和日期未设置设置时间和日期
系统主板.
设备数据丢失在屏幕上选择OK,然后设置时间和日期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设置错误:先进行检测安装的设备列表再改变FRU部件检测设备配置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CRC1错,停止了POST任务. EEPROM校验错.系统主板
SuperVisor密码检验错系统主板
EEPROM失效系统主板
17XX
1701:硬盘控制器失败
1780, 1790:硬盘0出错
1781, 1791:硬盘1出错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提示输入SuperVisor密码时输入错误输入正确的SuperVisor密码
开机密码检验错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开机密码
非法的启动顺序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启动顺序
186 1系统主板
EAIA数据读取错误。读取EEPROM失败.系统主板
非法的RFID连续信息区域或CRC2错。EEPROM校验错.系统主板
非法的RFID连续信息区域。EEPROM校验错.系统主板
电池电量极低错误给电池充电
电池仓
192是指风扇报错
RF天线被移除.输入supervisor (超级)密码
笔记本被携带通过安全检测门输入supervisor (超级)密码
安全保安硬件受到干扰输入SuperVisor(超级)密码进入BIOS设置工具,选择Config,选择IBM Security Chip,选择Clear IBM Security Chip可清除这个错误
安全芯片
系统主板
安全保安硬件被移除输入SuperVisor(超级)密码进入BIOS设置工具,选择Config,选择IBM Security Chip,选择Clear IBM Security Chip可清除这个错误
安全芯片
系统主板

非法的远程修改要求远程配置安全保安芯片失败.确认该*作重试.
01C8
多个Modem设备-移走其中一个按Esc继续.移走一个MiniPCI Modem卡或Modem子卡,或者按Esc忽略该错误继续.
系统主板
01C9
多个网络类设备-移走其中一个按Esc继续.移走一个MiniPCI Ethernet卡或Ethernet子卡,或者按Esc忽略该错误继续.

硬盘错。该硬盘非工作中。重新安装该硬盘(拆卸)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021x
键盘错运行交互式的键盘和辅助输入设备的测试
监视器类型错误。监视器类型与CMOS定义的不匹配.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映射内存错。映射内存在offset nnnn出错.系统主板
系统内存错。系统内存在offset nnnn出错.内存
系统主板
扩展内存错。扩展内存在offset nnnn出错.内存.
系统主板
系统电池错--系统电池损坏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系统CMOS校验错--缺省设置使用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密码校验错--密码被清除进入IBM BIOS设置工具清除密码(Reset)
系统时间错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系统主板
实时时钟错更换备用电池,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系统主板
日期和时间错。计算机有日期或时间未设置。运行IBM 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
启动不完整错误--缺省设置使用进入IBM BIOS设置工具恢复缺省设置
内存.
系统主板
02B2
驱动器A不正确磁盘驱动器
外接软盘驱动器
I/O卡
02F4
EISA CMOS不可写入进入IBM BIOS设置工具恢复缺省设置
更换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02F5
内存测试失败内存.
系统主板
02F6
软件NMI失败内存.
系统主板
02F7
Fail-safe timer NMI失败内存.
系统主板
接上的坞站不支持关闭电脑然后移开它
未经授权的网卡插入--装机然后移除miniPCI网卡.移除miniPCI网卡.
系统主板
症状或错误FRU或*作(注意顺序)
Device address conflict:设备地址冲突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Allocation error for device:设备定位错误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Failing bits:nnnn位失败
内存槽DIMM
系统主板
Invalid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非法的系统配置数据
内存槽DIMM
系统主板
I/O device IRQ conflict:I/O设备IRQ冲突
在BIOS设置工具中恢复缺省设置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没有*作系统
检查*作系统没有错误并且正确安装.
进入IBM BIOS设置工具检查硬盘或软驱是否正确识别
复位硬盘
重新安装*作系统
软盘驱动器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Hibernation error:休眠错误
恢复系统设置到进入休眠之前的状态
如果内存容量更换了,重新制作休眠文件(删除c:下面的休眠文件再进入)
Fan error:风扇错误
风扇
Thermal sensing error:热感应错误
系统主板

19990305表示硬盘操作系统故障(没有正确分区、激活、引导记录错误等

关于IBM0175错误
。。0175是指CRCI错,停止POST任务。EEPROM(24RF08CT、24RF08BT、24RF08CN)检验错,系统主板。

造成0175报错原因如下:

A:光驱、电池、电源、软驱、系统掉电等其中一部所坏就会引起EEPROM出错。

案件一、ThinkPAD A21m送机过来时0175报错,更换EEPROM后,使用正常。但当电池用完毕后再开机,再次出现0175报错。退机后怀疑主板还有芯片的问题(电池是好的,在机器上可正常使用1-1.5小时),电池在未放电完毕时,进行充电没有发现报错,只有完全放完电后再充,问题就会出现。我还在研究中……

案件二、ThinkPAD A21m送机过来时0175报错,更换EEPROM后,使用正常。但如果用软驱时会死机,重启后再次0175报错,只有不用此软驱,机器其它正常运作。

案例三、ThinkPAD T20送机过来报0175错误,更换EEPROM后,使用正常,后来因为掉电,重启后又再次报0175错误,说明掉电也会引起0175报错。

从以上案件中我们研究发现ThinkPAD机,每次开机总是要擦写EEPROM(不能刻意制止),机器上没有EEPROM不能开机。EEPROM程序不一样开机会报错:0188、0189、0175。

B、糊乱想清除ThinkPAD超级密码或开机密码,也会引至EEPROM出错:0188、0189、0175。

8611内接鼠标问题(实践)

网友:
笔记本诊断卡????

网友:
一个狗,一盘光盘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这种工具的价格?好用不

网友:
LS的发下程序和并口接线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深圳的话,工具的价格是50元,不过,要是自己做的话,成本只要2元,就是一张软盘(有程序)和一个并口的接口(按规定接线),我用过,很简单!

我没有用过,很麻烦 ,有没有接线图发我看一下,程序当然也要用一下了^_^,有软盘那就一定要有软驱对不 11809151

网友:
没修过笔记本。笔记本这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不清怎么接的了,明天我将我那个狗拆了看下,到时和程序一起,另起一个贴子让大家下载!

等待你的好消息,我这里的笔记本也着急的要想工作

网友:
谢谢 以下载 明天有时间就操作

网友(2008-02-13):
哪里下载 明天有时间就操作!! 找好久都不能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