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不解

楼主(2007-08-15):
SHARP的一体机,就像神舟可爱宝那种。BX440主板,BIOS自检完内存到IDE之前跳到黑屏有提示框,英文大概意思是计算机遇到严重问题需关闭机不能引导,请联系销售商。3秒后自动关机。
请问是BIOS问题嘛?
黑屏

网友:
最小系统法看看故障是不是一样的?进BIOS里还原回工厂默认设置,再不行就把主板的电池放电清零.一般是软故障.

网友:
已经最少系统~问题依旧

网友:
英文很重要....写上来看大家能帮忙不

网友:
一般给出这样的提示,那就表示有硬件方面的故障了,先用替换法试一下吧。

网友:
AT电源,全部系特制的配件,IO和声卡显卡做成一块板,插在主板上的PCI槽~叫我怎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