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全高效地去除焊盘过孔中的焊锡!

楼主(2007-08-15):
修板时经常需要更换插槽、CPU座,这些器件大多有密而细的针脚(BGA的除外),问题是,取下它们相对容易,因为是坏的,甚至可以采取暴力的手段,但接下来清理焊盘过孔中的焊锡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任何一个过孔中的焊锡没有清理干净都会导致无法将新的槽、座正确地插上电路板,怎么办呢?
1.用吸锡器吧,首先得固定好板卡,其次需要有熟练的技术和耐心加合适吸嘴的吸锡器,费时费力!
2.用锡锅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保证所有过孔中的焊锡同时融化且要把待换槽、座的众多管脚准确地一次性全部插入所有过孔恐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3.用吸锡线吧,在过孔较大时还可以,但在面对较小的过孔时几乎无能为力,而且,与用吸锡器一样费时费力!
4.用空心针头吧,理论可以,但适合小过孔的针头似乎不太好找!
......
万般无奈下,采用了如下的笨办法,将850热风台的风嘴换成最小圆口径的(我自己用的最小内径约2毫米),然后在所有过孔上抹上一层助焊油,将过孔周围距离较近的贴片元器件用隔热的东西遮一下,然后,将热风台调到最大的温度和风力开吹,距离太远温升较慢,距离太近容易烤焦PCB板,就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吧,将风嘴口垂直向下对准某个过孔,先以较近的距离进行加热,保持约1秒钟后提起风嘴口,稍作停顿再次将风嘴口靠近过孔,如此反复几次后会发现过孔内的焊锡融化了,若顺利的话,伴随着最后一次将风嘴靠近过孔,过孔内融化的焊锡便被吹走了(小心不要将手脚等置于过孔下方),如果孔小导致焊锡无法被吹走,可以在风嘴落下时完全抵住过孔,但需要迅速提起,此时不是防止烧PCB板而是防止热风往风嘴里面倒灌了!此法用熟了,你会发觉既不会伤板,除锡的效率也很高,最后剩余个别不容易清除干净的过孔可以综合别的方法试一下,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对了,有时最小口径的风嘴还是嫌大,我准备用大号一点的空心针头改制一个更小口径的风嘴,如果成功的话,也许吹过孔焊锡会是一吹一个准了,呵呵!
如果该办法确实较笨,请大家嘴下留情,欢迎赐教更好的方法!
cpu

网友:
用过此法,可以,但老担心会坏风枪。而且最好风力强的气泵的,如850。

网友:
长见识,谢谢,我一般是用吸锡器加烙铁去取那些东西

网友:
此方法我试过,但是锡真的不容易吹走呀!而且温度和风力都调到最大,怕搞坏热风焊台

网友:
还怕烧主板呢?????

网友:
我的风枪要过热保护呀,郁闷呀

网友:
这个方法在我这里是禁止的,要高效就得用锡炉

网友:
呵呵 我一般都是根据情况 采取 烙铁配合吸锡器 或者850配合吸锡器 感觉还可以

网友:
呵呵,你的工作台可不小呀,留心了。

网友:
忘了以前还用过一种方法,即根据过孔的直径选取合适的小规格麻花钻(比如直径小于0.5mm的)用手钻直接钻穿过孔。此法有几个难点,一是直径小于0.5mm的麻花钻不太好找(麻花钻的直径最小可达0.1mm),二是可能需要先用尖头烙铁对部分堆锡不规则的过孔内的焊锡进行简单的处理,使孔内焊锡表面呈下凹的曲面为宜,这是为了定心,防止钻头打滑伤及过孔,三是需要操作的人眼明、大胆、心细、手稳。如果没有把握,建议此法仅对孔径大于0.5mm的过孔使用。以前手艺不熟练时曾用此法钻主板电容的过孔,效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此法,之前用过,原来公司买的850好,风量大,焊锡溶化后,封嘴对准过孔,把风开到最大,搞定。现在买的这台850太差了,风好小,吹不掉。

网友:
烫化了用皮老虎吹,一点也不伤板子。

网友:
此法没用过,期待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对于过孔大的,比如象电容的孔,一般先用吸锡器吸。吸不掉的用自备的两个打针用的针头,应该是不锈钢的吧,一个大一点一个稍小,就可以全部处理了。
一般过孔的锡能用电烙铁加温熔化就直接用电烙铁加温加吸锡器。吸锡器搞不定的,用电烙铁加针头。
有些板子上的过孔的锡好象能散热似的,电烙铁也不能使锡熔化。先用热风枪对着加热一段时间(时间短的),然后再用电烙铁加针头,基本上都可以把过孔的锡处理掉。
过孔小的最好不要用吸锡器,因为加温时间一长,细小的印刷线路再被吸锡器暴力一吸,极容易翘起来。

网友:
今天用风枪换了一个内存槽,焊下好的和坏的对调,过孔用风枪吹化后用差不多的钢丝通的,进度还不错,就是孔太多了,搞完后眼睛都有点花,脖子也有点僵了,也算成功,本来是换2个的,有一个好座子因为是第一次拆,背面吹太久还没搞下来就在正面吹了下,把内存座子都烧融了,所以只能换一个了

网友:
内存槽,焊接技术好的话,应该不会有锡在里面啊。多练练。

网友:
用电钻的方法不错,可以值得一试,去工具行找一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