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15主板,诊断卡跑到26就不动了,显示器点不亮。

楼主(2007-08-15):
这主板刚开始还好好的,一段时间没有用就这样了呀。插糟我不知道插了多少次了呀,就是点不亮呀,高手们呀,帮帮忙呀,小弟在这里先谢了呀。

网友:
洗板水洗.

有尘,清理干净行了....或者北桥问题,用热风枪吹

网友:
好的,那我试试看,就是吹北桥的表面是不是的呀
吹的时候要不要压压呀

网友:
换过显卡试过没有,吃北桥得小心,要不然可能码都不会跑了哟

网友:
吹的时候千万小心啊..

网友:
还是换个显卡试下 也许是显卡问题,只有把问题都排除了 才能搞北桥,要不吃力不讨好

网友:
别轻易搞北桥!把显卡换了..槽擦了还不行的话..查主板罗!供电..复位..各AD线..要找出北桥到底有没有问题..才动他!

网友:
看到26后硬盘灯有没闪,键盘灯能否控制,也可以接音响听开机声音,就是确认系统启动没有,如果启动了就是显卡或者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哦 妊好查一下清理灰尘

网友:
显卡是好的,我有几块呢,我也都试过了,现在是跑到26 52呀,

网友:
看看TYPEDT#这个脚所连接的三极管是不是坏了啊.一般做在AGP槽的右上方,靠着AGP槽的.直接下掉即可.

网友:
7楼说的对,别轻易搞北桥!要找出北桥到底有没有问题..才动他!

网友:
同意,我的一个朋友遇到类似故障.没有细查.就搞北桥.走了弯路,现在老后悔了.

网友:
先仔细清理清理显卡、显卡插槽,不要轻易就搞北桥,要不吃力不讨好。

网友:
谢谢楼上的老师分享这么多的经验,

网友:
815主板诊断卡显示供电正常但就不出数字!

815主板诊断卡显示供电正常但就不出数字!CPU 内存都好外围电路也正常
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在说!

网友:
我上次出现这个问题就给人家说修不好了,早知道多来点论坛

网友:
AGP供电坏了吧`````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