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显示器维修讨论时常用术语

楼主(2007-08-15):
经常在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为方便都用一些简称,然而一些初学者就反应说不懂那些英文什么意思?经常来问我.其实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了,以下我就把一些常用的说明一下,初学者好好看看,
H:表示行
V:表示场
SYNC:通常表示同步信号,结合上面的HSYNC就是行同步信号,VSYNC也就是场同步信号了
VS或HS:这通常是我们用的简称,也就是HS=HSYNC      VS=VSYNC
FBT:高压包
A:阳极,也就是高压那,,几万伏的
G1:控制栅极
G2:加速极
G3:聚焦极
H或HT:灯丝
K:表示阴极,也就是电子枪,,,所以有KR,KG,KB,也就是红枪绿枪蓝枪了
DY:偏转线圈
VDY:就是场偏转
HDY:就是行偏转
DPM:节能模式,很多能弄不明白,其实还有DPMS和DPMF,统称DPM模式了.一个是控制6.3V一个是控制12V的.
EW:东西的意思,在显示器里面就是东西枕型效正,也叫几何调正
FOCUS:聚焦,很多人都知道.不过我这里说的通常是指动态聚焦了,需要在芯片上找这个引脚,它就是动态聚焦的
+B:主电源
B+:升压或降压后的电源....如我们通常说+B就是指接电源那的,B+就是经过升压以后的电压了.比如说,升压到115V,那50V就是+B,,,115V就是B+了
DRIVE:驱动信号,如B+/DRIVE则表示二次升压的驱动信号
SDA和SCL:通常两个在一起,这是串行时钟总线,可以用I2C来表示.
想到的就这么多了.希望初学者把这好好看了,弄弄懂.下次看我们说就不会看不懂了.

EPROM:存储器

网友(2007-09-18):
FOCUS:聚焦,很多人都知道.不过我这里说的通常是指动态聚焦了,需要在芯片上找这个引脚,它就是动态聚焦的
  麻烦版主  请问动态聚焦是在哪个芯片的什么脚   一直不明白动态聚焦电路
          还望赐教        谢谢.................

网友:
怎么分清G1啊
G2板子上有标
G1没有,是不是尾板上那个负压??

网友:
分清G1很简单! G1就是控制栅极. 在电视机中该脚通常接地, 在显示器中通常加有0到负60V的负电压, 调该脚电压就可控制彩显的亮度!
用表测该脚电压会随调亮度变化的.

网友(2008-02-13):
G2就是加速机  高压包上的灰线,较细的那一根

网友:
ic又表示撒子也 :'( :'(
--------------------------------------
IC 表示 集成电路

网友(2008-03-31):
那个G2加速极是什么 是那根最后接高压嘴那的吗

网友:
怎么分行和灯丝表示啊
如行用H灯丝也用H表示怎样分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