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主板问题

楼主(2007-08-15):
我有一个联想845主板,开机后发现CPU供电电感很汤,装系统就死机,但是在DOS下就不会,可以一直用,
在这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首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感,看是否已坏,再检查一下附近的电解电容

网友:
更换PWM电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电感烫-->正常。
2楼的,你怎么判断电感是好是坏?
CPU供电回路都是绕线电感(很粗的铜线绕起来的)
说白了就线一根,一般不会坏,通过30A的电流都烧不了

网友:
看看电感线圈是不是外表变颜色了,如果是的话就 换掉在把CPU供电管 滤波电容 都换了,你这个问题估计就能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
电容看得都是很正常的,没有鼓保的现像,电感外观也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电感的线当然不会坏,但里边的磁芯就保不齐

网友:
PWM波型测一下,有的板子这个电感就是发热啊

网友:
电感发热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