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8-15):
有一块联想370的主板(不知道型号)开能触发,检测卡显示00,复位灯常亮,CPU供电没点到,请教高手,该从何处下手!!(新手上路)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先把CPU供电搞好再说!

网友:
你要上假负载后测关键点的各项指标值。
我修K7的板多点,没上假负载就是诊断卡的复位常亮。
如果你已经上了假负载或真的U,说明复位电路可能存在问题,跑跑测测了。坛子里有很多文章,先去学习一下!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不过CPU的,先看供电,没问题再测复位和时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