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GP和DDR打阻值卡的问题

楼主(2007-08-15):
在论坛买的07最新款主板维修工具(11件)
昨天试了试
在我的SIS748(AMD462,支持200外频,DDR400,AGP8X)板子上
AGP卡+3.3V+5V+12V供电都量不到
VDDQ是1.5V(8X应该是0.75V?)

DDR的打阻值卡的2.5V也量不到
板子是正常使用的,这是怎么回事?

而PCI,SDR打阻值卡
370.462假负载试用都很准确

网友:
这多人看了
怎么没有人回复?
版主呢?

网友:
再找一块上P4的主板试试,我也买了一套07版的工具。上面的标识有点偏差。

网友:
没用过那玩意。。。。。。

网友:
AGP打阻值卡是分正反的吗?
是不是AGP字样朝着南桥那边?

网友:
两边都插了
都不行
有用过的吗?

网友:
请问一下,本论坛都有哪些工具出售?

网友:
应该接触良好了啊
大侠们有用过这套工具的吗?
难道我的是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