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显示器开机电路原理

楼主(2007-08-15):
请高手们
给小弟我讲一下液晶显示器的开机原理.
谢谢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开机原理是很简单的,不象CRT的那么复杂,也就是按键输送一个低电平到MCU,然后就是MCU控制整机开始工作的,说老实话,研究液晶的开机原理,我个人认为意义不大,还不如多熟悉故障表现与各个部件的关系,

网友:
呵呵...说得了是哦..

网友:
的确如此,显示器开机不像主板那么复杂,是否开机,显示器工作台状态全部由MCU控制。

网友:
开机电路????????冒似在学主板

网友:
搞了一段时间的液晶才知道。比CRT简单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