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场管更换后,输出只有1v,求助

楼主(2007-08-15):
各位大虾:
      我的主板是技嘉8srx,前天把内存插反了,导致场管fdd6530a烧毁,去电子市场买了一只60n06替换,在板上测量内存电源只有1v多,未发现其他烧坏器件。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

      多谢多谢!

网友:
他控制极G和输入极D的电压是多少啊?或是你换的管子不对..拿个15N03换换看

网友:
g脚 5v,d脚是3.3v,s脚输出1v,s脚悬空是2.45v,还是比2.5v低些

原来的FDD6530A是21V 20A的,15n03是15A,30v的吧?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好说,上面的2.45是正常的,查后继有无短路

网友:
先查输入电压是不是正常  可能还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哦!

网友:
60n06是不是好的?
控制电压是不是LM358输出的?

网友:
估计内存负载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另外,查查此场效应管的G极驱动(控制)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热心朋友真多哦。呵呵

网友:
感谢坛子里的热心朋友,我的主板搞定了
场管输出脚连接的9173被烧坏,更换了一片,就ok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60n03、3055等这些管子的参数,是怎么定义的啊?60代表什么,03又代表什么?

网友:
60代表电流60A,03代表电压30V,N表示N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
内存是怎样插反的?不太明白。

网友:
用60N03S代换看看吧,还有看看北桥旁的几个小电容

网友:
元件是不是好的,再说元件,与以前的那个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时是晚上,灯光比较昏暗,急着用电脑,就
结果电脑挂了,往事不堪回首啊

网友:
3055参数是多少?怎么定义的,谢谢

网友:
3055的pdf:  http://www.21icsearch.com/searchpdf/download.asp?id=46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