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07-08-15):
通电后,发现南桥芯片很烫,主板不能自检,请问这一定是南桥博坏了吗

网友:
看看南桥供电三极管

网友:
主板插电南桥就热,南桥坏的可能非常大。

网友:
我就是,只接上电源,还没强制通电,南桥就开始发热,然后就是不到一分钟就变烫了,,,如果主板是好的,接上电源后,不强制通电,南桥会发热吗?

网友:
先查一下南桥的供电,

网友:
南桥的供电三节管什么样子?

网友:
查显卡供电  北桥供电管是否正长~!~!`

网友:
小工,A14角的电压是3.3V

网友:
刚刚学习了一点知识,不一定是南桥坏了,可能是坏了一部分

网友:
去看十三新手区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