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显---求救!!(已解决)

楼主(2007-08-15):
一dell  E151FPB液显使用中突然黑屏,拔掉主机显示器电源灯正常(绿灯亮)并有浮动色带框,接插主机或者单独接插显卡绿灯变黄浮动色带框消失.请问高手这是什么故障,在线急等.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电源输出有没有开焊的。            把电压写出来。

网友:
问题解决!!

虽然没有按照2楼的办法解决问题,可我还是要真心感谢2楼的回复.!
      本来我没有一点维修液显的知识,朋友的液显出了毛病,拿到府里找专业人员去维修了,结果被人家给判了死刑.朋友电我问我有无办法修理.我坦言相告"没碰过那家伙".拿来液显,傻了眼,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拆都不敢).我开始上网查资料并在这里两次发求助(虽然没有解决,我还是很感谢回贴的朋友!)后来综合所查资料.按显示器控制板上的任意键出现提示"in power save mode press any key on koyboard or move mouse".连上主机(当时没挂硬盘)按键盘任意键,显示器出现调节对话,凭着自己一点可怜的英语调试,显示器终于亮了,关机接上硬盘启动,熟悉的画面出现了)有点可恨的是洋鬼子欺负咱们-----在语言选择菜单里有"日本语"的选项,可就是没有咱汉语的!!!. 希望有和我差不多故障的朋友能得到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