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的845G主板,供电短路~

楼主(2007-08-15):
一块打雷坏的845主板,触发后马上关机。先是4PIN的12V短路,拆了CPU供电的所有MOS管,发觉是上管的S极,就是连接电感的那边短路~于是打CPU座的AD阻值,发觉有好几条短路。再拆了北桥的供电管,测量到输出端S极短路。请问还有什么办法么?是不是可以判定北桥挂了呢?
cpu
cpu供电

网友:
呵呵!把桥拿掉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楼上的好像在开玩笑!~!~!~!~

网友:
NB应该坏啦!呵呵!

网友:
肯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如楼主不信的话就当那块板做试验,杀NB!

网友:
大家都已经下定结论了啊,也不用多说了啊,

网友:
NB是个啥名词a啊!我是刚刚才学的

网友:
NB是北桥的意思
有帖子自己再去看看

网友:
SB是南桥的意思,顺便补充一下了

网友:
不懂就问,把场管拿下来,如何测其对地阻值?

网友:
测量焊盘的S极的对地二极体值,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