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L43后,不跑码,南桥烫

楼主(2007-08-15):
华硕P4P800S-X,更换了LM324旁的L43.
到一块QDI主板上拆了个L43换上后,仍然不跑码,南桥很烫,立即关掉电源. 想量一下MOS管电压,但SB太烫,怕烧掉SB,接下来该怎么办?
华硕
掉电

网友:
量了一下ATX对地,各线都正常,没有短路.

网友:
那你元件肯定是换错了,再查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我拆下来测好了是同方向的才装上去的。。。

网友:
啊哦,你还没弄清楚那个是什么啊。真不好意思,昨晚没睡觉,今天早上才睡,刚起来。你在不,在的话回个话,还要不要我去给你看看那个是什么。我现在可以出去给你找那种板来瞧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刚才一剑兄帮我找了个相似的板子,我换了个L43上去,还是不行,麻烦你帮我确定一下了。

网友:
你为何要换L43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它
烧糊了

网友:
元件烧伤,你在换它之前,要弄明白他为什么烧,如果有短路的现象,你换个新的还是一样的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属于神级的菜鸟,刚接触这一行的,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
怀疑AGP供电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