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G的硬盘打不开DMA模式,怎么解决?

楼主(2007-08-15):
一个硬盘:Seagate  U10  MODEL  ST320423A,不能打开DMA模式,显示的是PIO模式,用MHDD检测这个硬盘比较正常,因为只有两个绿块,没有红块和坏道,数据线是80根的,用另一个40G的硬盘时能打开DMA模式.请问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1.这块硬盘支持DMA吗?
2.如支持,看看它的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刚才把这个硬盘挂在从盘上,结果系统启动很慢,重启电脑时系统不能启动,提示系统文件丢失,我只好用GHOST还原了一下主盘的系统,反复两次。最后我把这个硬盘拿下来仔细看了一下,发现硬盘数据线上的一个针掉了(见下图)不知是不是它的原因引进不能打开DMA,这个针掉了怎么补上去?

网友:
汗。出呼意料。上次我看见有人弄过。好象很复杂

网友:
Pin
Name
/RESET
GND
DD7
DD8
DD6
DD9
DD5
DD10
DD4
DD11
DD3
DD12
DD2
DD13
DD1
DD14
DD0
DD15
GND
KEY
n/c
GND
/IOW
GND
/IOR
GND
IO_CH_RDY
ALE
n/c
GND
IRQR
/IOCS16
DA1
n/c
DA0
DA2
/IDE_CS0
/IDE_CS1
/ACTIVE
GND

网友:
找一个钉书针,插入数据线内,留下一点点在外面刚好与断针处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议会制 ”提供的资料和方法!!刚才我的把电路板取下来发现和电路板相连的接头缩在里面去了,看样子先要把这里处理一下才行。图中介绍这一根数据线的名字叫“KEY”,知道的能否解释一下,是启什么作用?

网友:
问题解决!!

把那根针补上后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

网友:
原来是缺针,检查不仔细,准备扣你500分,可我没那么大权限。

网友:
是自己马虎了, ,不过这个硬盘放在845的板子上是DMA2,但在810的板子上是DMA2,请问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不是一样的吗?让我给你说什么呢?

网友:
真的不好意思了,打错了,应该是:这个硬盘放在845的板子上是DMA4,但在810的板子上是DMA2。

网友:
考虑:1。数据线, 2。主板芯片组

网友:
OK!那只有是主板芯片组的原因了,因为都是80根的数据线。

网友:
80线的两个头如果倒过来也有问题。

网友:
刚刚接触硬盘维修.学习了.

网友A:
我的主板是INT845GL的,双256现代内存,硬盘是西捷40G的.赛阳1.7的CPU.运行并不是很快,与相同配置的单256内存的速度没什么区别.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呀?希望大家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是INT845GL的,双256现代内存,硬盘是西捷40G的.赛阳1.7的CPU.运行并不是很快,与相同配置的单256内存的速度没什么区别.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呀?希望大家多指教.

多了根256内存在一般处理上是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的,以前有人做过测试整个系统也就只能提高%5的速度.西捷40G有两种规格一种是5400转的,还有一种是7200转的.不知道你是哪种

网友:
我的主板是INT845GL的,双256现代内存,硬盘是西捷40G的.赛阳1.7的CPU.运行并不是很快,与相同配置的单256内存的速度没什么区别.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呀?希望大家多指教.
-------------
芯片组的驱动也很重要。如果是XP的话运行一般软件,多256M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