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 PWM电源故障分析汇总中......

楼主(2007-08-15):
本人维修一台显示器。开机保护.保护后关机时间长了就开不了了。3842的8脚没有5伏电压。7脚也没有电压.不知道是那里的故障.CPU5伏电压材.多。谁能说说

网友:
你现在说成这样谁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的,你要说清楚一点吗。你说7脚没有电压,可是你查了他的供电吗?没有人知道,你叫我们怎么给你解决啊

网友:
3842的7脚是供电端,应该有10伏以上的电压,3842才能工作

网友:
是呀,先查7脚吧,哪个电压不达到16V电源是不会工作的,这是必要条件,但是工作起来以后就在10V--13V左右了

网友:
3842的7脚是供电端,应该有16伏以上的电压,3842才能工作

网友:
启动电路有没有查过?

网友:
3842为DIP8脚封装,主要故障有第7脚电压跳变,第8脚5V跳变,或第7脚电压没有。

第7脚电压跳变第8脚5V电压没有,一般为第6脚对地有短路;
第7脚与第8脚同时跳变,一般为次级短路;
第7脚没有电压或电压不到16V,查启动电阻是否变值。
第7脚电压正常第8脚5V正常,第6脚电压跳变,电源不工作,一般是开关管断路或第六脚到G极之间断路。
第7脚第8脚电压均正常,显示器刚开机时正常,但加高压时指示灯闪烁,电压跳变。原因为过流检测电阻变值,更换合适电阻。

网友:
3842启动电压最低为16V,如达不到芯片是不会工作的,启动后的工作电压在10V到14V左右。你现在7脚无电压,先查一下启动电阻,还得看看你的300V有没有。因为3842芯片7脚的第一次供电是用300V经过两个47K的启动电阻串联后直接供电。如果没有得先查300V与启动电阻。

网友:
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的软击穿故障最难查,静态测量是好的,加电试机却是坏的。对于此类故障,可以使用替换法或分块法来处理。

网友:
我测过3842上的几个脚的电压都很高的,都在几十V的是不是呀

网友:
3842各脚电压要细查.电阻值最好能和色环对比着查,最后还是保护的话,换二极管,软击穿的现象比较多,一般情况光耦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过流和过压保护中过流的比较多.5脚电压太精确测不准.最好还是换小电阻值的.

网友:
前天又遇到一例3842的机器,是LXB-L15E的液晶,使用3842贴片封装。次级的二极管短路后,3842第7脚的电压不跳变,直接降为7.33V,同时第8脚电压为0。但是把3842去除后测试第7脚位置的电压为40V属于正常。

网友:
把后面的电路全断开,主查电源部分,看3842的7脚接的电阻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
第7脚没有电压或电压不到16V,查启动电阻是否变值。
启动电阻没有变值怎么办?

网友:
启动电阻有问题吧,先查7脚吧,哪个电压不达到16V电源是不会工作的,这是必要条件,但是工作起来以后就在10V--13V左右了

网友:
没电压肯定要先查到供电有了才能往下修,先修好7脚供电是必要.

网友:
启动电阻有问题吧,先查7脚吧,哪个电压不达到16V电源是不会工作的,这是必要条件

网友:
回11楼:你测的几十V电压是不是接地接错了,显示器上不是和主板一样的,它有冷热地之分的,地接错了,测出来的电压就不一样的

网友:
可以把电源管拆掉,正常的情况下,3842的7脚有10-16V的跳变电压,8脚有5V的跳变电压,6脚有1-6V的跳变电压,如这些都有,基本上可以确定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
你查电源开关管和3842都坏了,应为管子有击穿3842必死。还有管子S级下的22欧姆的限流电阻。

网友(2007-09-15):
UC3842电路! 如电源管烧坏,再好连IC一起换掉!

网友:
昨天接到一例3842贴片的电源维修:故障是第一次加电开机正常,但拔下电源后再插上就不能开机,必须拔下电源等五六分钟后才能再次开机。拆机测试,发现400V电源两侧电压为325V,如果电源未启动,当电压下降到300V以下时再插上220V市电时就可以启动。该机的启动电源是由整流二极管一支提供115V直流电,通过一只2W43K电阻降压后,再由100UF25V电源滤波为3842第7脚提供16.24V的启动电压。当3842没有启动时,7脚电压为15.55V。当3842启动后正常工作时,第7脚电压为16.19V。对于该故障,是3842没有正常启动,不是由保护引起,所以首先查看启动电阻,没有变 值,试着把43K更换为39K,可正常启动,但连续10次,仍然有一次不能启动;于是直接更换3842后,故障排除。

网友:
七脚没电压。。先看大电容电压正步正常。。如果有就看启动电阻了。。

网友:
还有就是3842电源的滤波电容,一般为50V  10U的.

网友:
拔下开关管,检测3842的供电和震荡输出可能容易也安全些

网友:
3842的初次级相连的光耦也是很关键的,该光耦用于将次级的电压变化反馈到初级,但如果光耦损坏(12脚的发光二极管损坏,34脚的光敏三极管损坏,无论是短路还是断路都会导致3842不工作或输出电压不稳)。

网友(2007-11-16):
7脚有个启动电压  一定要大于16V才可以启动,请查询7脚的启动电阻

网友:
7脚没有电压看是起动电阻有没有坏,若没有坏再查一下稳压二极管有没有击穿.如果起保护作用7脚也有电压的啊.

网友:
刚修了一个3COM的交换机,现象是指示灯不亮,查电源未启动,查3842的7脚电压为16V,1、2、3角电压均正常,一时无头绪,后来更换了7脚滤波电容50V33UF后,一切正常(一脚却已漏液)。看来7脚供电开始至少要18V以上才能启动。

网友:
就是这样的,有些资料却刚好相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总结的好
平时没认真总结过   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