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135页的1.5vsb在那能测出来?

楼主(2007-08-15):
书中135页介绍南桥供电1.5vsb和3.3vsb,3.3vsb知道在PCI的A14脚测,那1.5vsb在那测?

谢谢

网友:
测南桥周围的电容就行吧,楼主是不是说的intel的大南桥呀

网友: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我想是3.3v 或5v 通过什么三极管 场管 或者什么稳压器 得来的吧!我也不是清楚 关注中。。。。。。。。。。。。

网友:
书里面介绍了.产生电路的两种方式.

1  线性产生,即由LM358等元件,控制场管或者三极管,将5VSB转成 3.3VSB

2  1117 1084等正电压稳压器产生.

概括的讲, 1.5VSB,要测量南桥周围的贴片电容.  没有固定的测试点.

网友:
我的数字表测南桥周围的电容为1.58~1.6V,这个就是1.5VSB?谢谢

网友:
82801DB 的南桥  如果是在主板没有通电之前测到的 1.58~1.6V 那就是 1.5VSB

网友:
通俗易懂,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2007-10-08):
这个讲的真是不错啊,我经常不知道测那里哦好,现在总算有点头绪了,呵呵,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测这两个电压?

网友:
在这里学起来真是快啊,又学到一招,真没想到啊,对一个新手来说学习高手的经验有点坐电梯的感觉啊,哈哈

网友:
又学知识了 真高兴

网友:
1.5V的概念更加明确了.

网友:
很遗憾我还没买到那本书,问了几次还没到货

网友(2007-11-07):
3.VSB在PCI槽A14脚可以测到!
1.5VSB和2.5VSB分别在南桥周围的帖片电容和南桥背面的粗线可以测试到!

网友:
哦 又学一招 要这样下去 在过些日子我也是高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怎么测不到 那个1.58~1.6V  的电压啊  我是DT9205A+数字表.周围的电容都 测过了.没有测到一个那样的. 竟是显示000或是 .022   .056   .000  就是测到时这些数字     是不是我的表坏了    刚 买的  主板是845GL翔升的

网友(2007-12-25):
在这里学起来真是快啊,又学到一招,真高兴

网友:
刚开始修,还没测过呢,现在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