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绿线电压已经降到0 但电源还没开启

楼主(2007-08-15):
一块845PE的板子 故障:不触发  按开关 绿线电压能从5v降到0v 但ATX并没反应 只是输出一点点电压 连电源风扇都转不动 但 强制短路绿线可以开机并点亮

IO是w83627 这样的怪毛病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应该是PC GOOD检测电路有问题了,查查看。

网友:
IO已经换过  一插电源就有电(ATX低电压输出 此时绿色为高电位)  按触发开关 绿色线变0v 但ATX电源照样和原来一样保持低电压输出
IO的72脚直接绿线

网友:
是否可以单独考虑一下 atx电源呢?

网友:
如果更换IO无效的情况下,那么基本确定SB可能有问题!看有无SLP_S3控制信号

网友:
同意秋风浪子
意见。

网友:
ATX电源肯定是好的嘛

网友:
SLP_S3控制信号  这指的是什么信号我对专业术语还是不太清楚 楼上的朋友们可否给解释一下

IO上的一个控制SLP信号的脚。

网友:
遇到过一板子也是这样,板上有其轻微短路的地,我遇到那片板是南桥3。3VSB电压这块出了问题。楼主找找看

网友:
楼上说的有点对味  故障原因可能就是如此 原先我没插诊断卡 所以只是看到表面现象  我剪断了ATX的绿色线 使ATX处于关闭  诊断卡上面居然有亮灯 我再细细一查  红线(+5v)上居然有3.5左右的电压 分析可能是5vSb窜到了+5v上 现在正要查各待机电压和+5v之间的通道有没有微短

网友:
查到一个2030M的8脚芯片 这个芯片什么作用 是不是3.3vsb产生电路?

网友:
5VSB有漏电哦

网友:
5v 5vsb之间一般通过一个三极管或一个 转换芯片相连,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搞定没有,学习中!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还在研究中 谢谢大家 电源换过的

网友:
这还真是个怪毛病 , LZ搞定后记得公布一下惯于, 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已经解决了  只是拆除了2030M这个芯片 主板就完全正常了 2030M这个芯片的资料找不到 从引脚上的电压查看 似乎是双电源(待机 开机都使用)
前面忘了提及 这块主板的千兆网卡芯片已经被前修拆除--最近雷击很多网卡损坏
现在没这个芯片主板也能正常工作 从逻辑推断 它很可能就是给网卡提供电源的--网卡也是双电源结构 支持待机唤醒 网卡已拆除 所以有没有它都无所谓

网友:
2030M这个芯片就是为5v 5vSB电压工作需要提供转换的,大部分板子一般采用tl341好像。记不太清型号了

网友:
关注此帖,期待LZ解决后给我们分享经验。

网友:
我把资料放在5楼我的回帖里了。是N-MOS + P-MOS.

网友:
很期待这个答案呀,,,,以前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