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修复DELL 15寸液显

楼主(2007-08-15):
一台DELL  E151fpb液显,使用中突然黑屏.送修几家专业维修点均宣告其死刑.拿来上电,开机一闪无任何提示黑屏.断开数据连线上电.有色标浮动窗.按液显控制面板任意键显示"in power save mode press any key on keyboard or move mouse"  大体意思是"用电源挽救方式,按键盘任意键或者移动鼠标".用一备用主机板(忘记挂硬盘 ).接电连机.按键盘任意键,屏幕上出现调节对话窗口,把亮度等项调好关机.连上硬盘开机.自检^^^^^^^熟悉的XP的画面出现.一个被专业维修点宣判死刑的15寸液显复活了.

网友:
楼主:我估计还是MCU的问题。愿不再出问题!

网友:
修理本身就应该本着耐心仔细的精神的,现在好多人都是赚钱效率第一

网友:
我刚接手这液显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调出来,你注意下我最早发的求助贴就可以知道了.开始试我是用的E2160+P5LD2-X+x1650.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当时有没有按液显的控制板了.今天又查了资料,怕麻烦就没接1650显卡,而是接在了我一个KM400-M2主板上(板载显卡).调试成功,接着就关机把一MX4000显卡换接上,没再出现问题,显示正常.说真的,我也说不清楚毛病在什么地方.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斧正.(我也郁闷怎么会给别人判的死刑)

网友:
判死型, 没那么重吧最多换个驱动板不就重生了吗

网友:
前几个维修部的估计技术不好

网友:
看来英文是有用地啊,但不明白,是你的显卡好还是怎么的,别人为什么会修不好呢,我得拿本好好记下啦

网友:
in power save mode press any key on keyboard or move mouse

但这个好像不是用电源模式的意思啊,是不是:显示器进入电源安全(保护)模式啊,我也不太明白,英语的翻译不太懂啊,但解决了就是高手啦,恭喜!!!

网友:
这样就判死刑啊?只要是屏好的,,怎么都能给它修好..判什么死刑,我晕.

网友:
真是搞不懂,如果要用键盘或鼠标来修改显示器的数据,必须要先运行专用的程序才可以啊,而且还要有专用的接口电路,而楼主的电脑连硬盘也没挂,连系统都进不了,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