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刷bios要用什么编程器

楼主(2007-08-15):
请教刷bios要用什么编程器 能不能自己动手做

网友:
自己动手做?还是买个吧,也就二三面块钱

网友:
如果专业的话还是要卖的专业点的.至少也要西尔特的了.

网友:
自己做也可以呀! 那要看你的技术拉。。。。。

网友:
买个1千多的就可以了,太差的很多bios刷不了。

网友:
我买的是TOP2004,大概在270左右吧,淘宝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