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简易BGA焊机

楼主(2007-08-15):
计划制作BGA焊机(材料准备中),缺点资料,大家可有? 有几点大家指点下。
1. 上面采用安泰信8205热风枪,价格280元,缺少电路图,有提供,先说声,谢谢。
2. 温度曲线模拟BGA翻修台,智能温控器可设定多段升降温曲线,控制8205升降温。控温精度0.2级,价格400元,贵 吗?
3.下面加热采用12*12CM的红外陶瓷发热板,看了钉子户的帖子,几位大师说的有道理,加大底板预热面积。数显温控器控温,超温报 警(价格100元),  兼作BGA值珠台焊珠。
计划智能温控器控制8205的加热装置,(是否需要控制风量?还要请教大家。)设定模拟BGA温度曲线。需要8205的电路图,有的话,提供下,谢谢。
支架自己制作,制作中。

网友:
感觉用热风拆焊台不好做温控!顶部也用红外发热较好,底部买现成的预热台或用可控温红外雅乐炉或自己用红外发热砖DIY!还有,最好做个能自动升降的支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试了下,用8205加焊775座子,上加热,不会损坏座子的朔料,将来可以焊CPU座子啊,控制发热丝通断电来控制温度曲线。还没研究过8205是啥结构,应该不会复杂的。业余制作,需要的是时间啊

网友:
研究出来多多推广,这会大大的方便贫下中农

网友:
哇噻.都是牛人啊.原来BGA焊台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
8205我也用过,感觉风口小了些

网友:
8205应该控制发热芯就可以了,风量手动控制好一点。顺便问一下:你的温控器是啥型号牌子?哪儿有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控器原计划购买余姚腾辉温控器厂的8008p,30段曲线,只有厂家有卖的,余姚市。我在上海,后在上海赛格电子城联系1家,金锣湾电子的7411P,价格低,6段的,(原设计30段,看改为6段)感觉分立元件电路简单,控制效果在测试中,里面采用单片机。我花了不到300元,同厂家协商改进,把原单位分钟改为秒钟。上海市北京东路赛格电子城购买的。
把8205的小头去掉,改用自治加热头,应该不错的,控制加温电路,比红外陶瓷的温度好控制多了。他有热滞后,热风枪就好多了,
目前在测试温度曲线部分。
温度探头采用K型的,有几种,较小的表上用的,10元。
陶瓷加热板200*300MM,上面很平,有瓷釉,别的厂家设备订做的,下加热用。1000W/220V,感觉不错。80元。

网友:
8205拆看,采用交流220V电源加热,可控硅控制通断,简单温控电路,直流9--15控制风量马达,作BGA可以不用主机控制部分,要一个加热风筒就可以了,约100元左右,当然电路板要做一款整合的。

网友:
严重关切中,祝楼主马到成功。

网友(2007-09-14):
不知道现在作的怎么样了?

网友:
安泰信8205热风枪可以省了,就卖那个风枪就行了(60元这样),主机就不要了。反正你控制温度也是要拆的。

多段温控仪还要配一个需电器(50元),因为温控不能直接接在负载(1200W在器件)上,功率太大。这是我问卖温控的人说的。

网友:
8205枪头能否做个方行的啊?

网友C:
我就差程序温控器和支架了,淘宝上卖的有点贵,那位朋友能帮忙找个价低点的程序温控器啊,支架就打算买张师介绍的淘宝上那款增强版台钻支架了,但现在卖家现在无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差程序温控器和支架了,淘宝上卖的有点贵,那位朋友能帮忙找个价低点的程序温控器啊,支架就打算买张师介绍的淘宝上那款增强版台钻支架了,但现在卖家现在无货。

淘宝上面现在有个30段的温控,380元。以分为单位。不能改为秒。支架在淘宝也是350元就可以了。

网友(2007-10-18):
楼主强啊,有成品看吗?让我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谢谢大家,也想自己做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