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7主板有不断的报警音!但运行正常!!

楼主(2007-08-15):
NF7主板有不断的报警音!但运行正常!!

在BIOS下看到CPU的温度居然是 -19/-224

在系统里用EVEREST Ultimate 2007查温度是有时55有时跳到88.不定的.

换过ATTP1,也去掉ATTP1(接好3 6 PIN),都还是有报警音?

不知报警音从那里来的?

网友:
有没有刷BIOS呢。可能其他的小问题导致,如风扇的插头。IDE的主从等

网友:
风扇插头没问题,应不关IDE接口的事吧?没刷过BIOS!

网友:
不能理解 关注中。。。。。。。。。。。。。。。。

网友:
是不是把风扇接到系统风扇的位置了?

网友:
只有一个CPUFAN1,不会接错的,问题是,除了风扇之外还有没有没别的原因引起报警音的?

网友:
温度监控芯片 :)

网友:
NF7的主板没有小喇叭的吧。。。

网友:
你把CPU座子里的温度传感探头拆掉试试。。。

网友:
既然运行正常.就把喇叭给断开吧.

维修就是要用最少的成本把板子修好.

何必那么麻烦.

又不是不能用.是吧?

网友:
原来如此,啊哈!
学习了!

网友:
。。。。。其实多试几下就可以解决了的,哈哈

网友:
有声音能运转你就把喇叭的线个去掉就可以了.我以前就是这样搞 的.没有什么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