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EA1504的检修思路

楼主(2007-08-15):
107P20 的机型.故障现象是有时上电烧保险,不烧的时候测300V只有290V,电源指示灯为绿灯(未联机),整流部分有吱吱声.
电源IC用的是TEA1504.

4脚电压为零,6脚电压9.4V,
该机被其他人修过,面目全非,所以想要一份原理图.
如能帮我分析一下可能导致该故障的原因将不胜感激.

网友:
本论坛上应该有TEA1504的图,你找一下。我现在在外要不我就给你传上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1504的有了,现在需要显示器的原理图.

网友:
等待中,希望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450V220UF电容容量减小时,会造成直流300V偏低,同时开关变压器有吱吱声。

网友:
怀疑全桥整流是否被人换过?

网友:
电容换了3个了,都一样,全桥整流也换过,不知还会有什么使300V降低的因素(断开所有负载也只有290V).
现怀疑消磁电阻,测其冷态阻值5欧多点,正常吗?

网友:
我把电源部分传上来,你看看是不是这。

107E2 Power.pdf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再问一下,悬空行管C极电压170V,没悬空前5V,是不是说明包坏了?

网友:
有很大的可能是包坏了,不过还是要建议你先查一下二次电源的稳压环路,和行的周边电路。

网友:
此机高压包的型号为AT2097/18A,查过论坛内的代换帖子,发现没有此型号,用什么代换呢?

网友:
这个包应该好买的。

网友:
换了个原装包,未做调整),在联机情况下测行管C极仍在2-9V跳变,不联机时在开关电源侧有一种持续的声音(不好表达),声音不大.
若在联机情况下开机4-5分钟,会击穿K2544场效应管.用07N60代换也是如此.
现在不知该查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