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承启NF2主板开机断点故障

楼主(2007-08-15):
我有块NF2主板.一插上CPU.其它都不插.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我没有其它的CPU.

但是CPU发热.

是朋友发快递给我.发之前,用了一晚上,都是好的.

到我这就点不亮了.

我断电的情况下.不插CPU.测主板CPU座背面的小电容两端的电阴只有25欧左右,插上CPU只有几欧.

而插上电,不插CPU.风扇会一直转.测小电容两端电压只有0.14V左右.

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不插CPU 查CPU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不插CPU.只有0.14V.

我的是XP2000+

网友:
VCORE估计有短路

网友:
但我测电阻并不是一下子得出的值。而开始是在变化。后面稳定在20几欧。

网友:
Vcore连着电容呢,当然会走字。。。

网友:
我把风扇上上去,然后压紧就好了.

网友:
但为什么我换一块主板,也是同样的现象.
不插风扇就不行.
上了风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