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南桥发烫~

楼主(2007-08-16):
一块技嘉的845GV主板,不带AGP槽,触发无复位,发觉南桥非常烫手,于是测量供电的1117管,发觉输入3.3V,输出1.5V正常。

这时发觉北桥供电的一个MOS管烤得有点变色,测S极无电压,D,G极正常。于是更换,发觉电压正常,此时南桥也不烫了,复位正常。~

这个怎么回事?谁能解析下~谢谢~

网友:
NB供电不对导致南北桥总线电压不正常,所以SB发烫!
此故障为通病!LZ可以在论坛里找下相关的帖子看下!

网友:
记得以前谁说过,NB不正常也可以引起SB发热

网友:
新手区有专题!
没有AGP槽不代表没有Vagp供电!
这个供电同样要到北桥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