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数据采集器加电脑能当示波器吗?

楼主(2007-08-16):
以前我接触过数据采集器。
连接电脑后,用个软件,就可以采集数据。
只要数据采集器的采集频率够的话,应该就可以当
示波器
用了。
有谁对这方面了解的吗?
不知道数据采集器的价格如何。
电脑

网友:
可以,但是得编程序,最好用labeiew来编写。

网友:
现成的产品仅测量传感器(数据采集器)硬件最低也在千元以上,还需与之配套的软件费用。

网友:
软件没问题啊。我找得到。。。不要钱得。
主要是硬件。如果便宜的话,就不用买示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