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后就蓝屏?

楼主(2007-08-16):
我接到一块板子,进系统后就蓝屏,并显示错误代码为ox0000009c,感觉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换好的内存,现象依然这样,用了ghost 还原系统,也是这样,怀疑是主板的问题,但不知是那地方的问题?
错误代码

网友:
查一下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用原版的操作系统安装试一下.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好盘就用手动光盘再安一次

网友:
这通常是由于内存、CPU、总线等硬件存在问题而引起,还有,超过频吗。

网友:
散热怎么样?
~~~~

网友:
看看安全模式怎么样,bios设置,主板和内存不兼容都会发生这种现象

网友:
硬件不兼容

网友:
估计是GHOST系统与硬件不兼容,还是用XP的安装版安装下吧!

网友:
内存不稳定吧,硬盘也有很大的可能~建议用MHDD扫描下

网友:
换硬盘数据线,或者电源接口,硬盘读数据跟不上

网友:
我要努力跟着您学习主板维修...

网友:
散热问题应该有较大可能性的.内存条也考虑以下了.

网友:
最好不要用 GHOST版本,用安装版,内存和稳定性值得怀疑

网友:
你能否确定是主板问题,如果确定后,换CPU内存显卡,进系统前把能在CMOS里面屏蔽掉的东西全部屏蔽掉.如果不蓝了在一个一个解屏蔽来确定是谁影响的,下掉或换.主板引起的蓝屏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