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温度测量的体验--经验的重要性

楼主(2007-08-16):
早上起来无事,体验一下温度测量。
试验器材:密封调温电炉一只,测量温度用万用表一只(UT33C,0~1000度,自带K测温头),焊锡盒一只装满焊锡。
电炉密封表面温度:1档 80度 2档 140度 3档 180~190度  4档 220度  5档,6档未试。
放上焊锡盒(63焊锡装满):开3档,5分钟开始熔化,10分钟全部熔化,炉面温度190度
炉温上升速度最快可达每秒7度(开高档)
档间温度可以调整,如放到1。5档位置可获105度
炉面温度分布(度,由中心到边沿): 180,185,190,185  基本均匀
焊锡温度测量问题:63焊锡,官方给出熔点为183度,为能测量出该温度,先熔化焊锡,再冷却到刚开始固化,大部分为液态(象冰水混合物),用测温头接触锡面固化部分,只能测量到150度。测量偏低原因:测温头接触面较小,测温头引出的导线传热影响了测温头的温度,从而造成测量偏低。(记得我刚来论坛时,有人测出160时焊锡溶化,不理解,原因应该是一样的)。

经验的重要性:由于测量本身带来的误差,特别是自制设备,如果没有将测温头固定,误差更大,因此测量也只是一个参考数值,要能有好的成功率,经验的积累,并使用相同的可重复的测量方法十分重要。
警告:
1。经常改变设备或测量方法将影响成功率和经验的积累,最终造成弄不清楚失败的原因。
2。别人的所有经验仅仅是一个参考,未经试验切不可照搬。

结论:这个电炉的确价廉物美,适合做锡炉,BGA底部加热,还可以直接拆焊。
本人提供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相信对准备用自制BGA设备做BGA的朋友应该有所启迪。

现在价格便宜¥60就可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642b134ace07b.jhtml

网友:
我来第一个来接爱张老师的教导。以后我也要把自己的操作记下来,做个有心人。

网友:
张先生早上好!
讲的很全面,又学到一点。
关于锡炉,有点始终不太明白请指教:用锡炉做拆焊工作的时候,像BGA、TSSOP等表面安装的元件是用“烤”的把锡熔化;而像DIP封装的元件,是不是要将元件引脚放入锡炉内熔化的焊锡中?还是也是用锡炉“烤”化元件引脚上的焊锡即可?
谢谢

(打字的时候沙发被抢走了 ,五笔始终练不好

网友:
锡炉主要用来拆换键盘鼠标口,USB口,串并口,声卡口,网卡口,PCI、SDRAM、 AGP、PCI-E等插槽,带引脚的CPU座子(以上引脚直接和锡面接触)。如果做BGA,就不要用锡炉,直接用电炉加温就可以。

当然各人的使用可能有所扩展,属于举一反三的事情了。

网友:
张先生你这个炉子怕要200以上吧??

网友:
上面的这个是要你说的价格,我那个和这个样子差不多,功能功率也差不多,只是没有照片用它代替。

我的¥89

网友:
哦,我还以为你就是用图片那个呢。上次我在广州一个超市里见到过有卖,要300多块钱。
看来还有更便宜的,以后多找找

网友:
老张的这个炉子的 样子比我想像的要好看的多

网友:
哪可以找到测温度的温度传感探头呢?

网友:
淘宝网上用“温度传感器”搜索!

网友:
搜过,不过没找到合适的,要那种小的放在烙铁上的

网友:
k型的有很小的。pt的都要大一些。

网友:
不知老张用的电炉具体型号?在淘宝上可以买到吗?

网友(2007-10-09):
回复 网友A:

正在学习中,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2008-03-14):
不错明天也去逛逛有没有地方也买一个。谢谢张老师的点子

网友:
能告诉这些好东西在哪里有买的,我在淘宝中找不到

网友:
不错不错,省钱又实用,很用启发

网友:
不错不错~~还能炒菜做饭,一物两用

网友:
我正想自己搞个锡炉,谢谢张老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点子

网友(2008-08-06):
直接点楼主帖子下的地址就可以啊.直达淘宝卖家宝贝所在地,呵呵!

网友:
不知道这个炉子怎么使用.因修主板我是新手.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比奄自制的好多了,还有这种

网友:
传感器的放的位置也影响蛮大的

网友:
**,经验是负的

网友:
张老师的帖子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