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源问题

楼主(2007-08-16):
一个老式联想电源,紫5V高达12V左右,且烧了南桥。打开测试开关管,芯片均正常,其它电压也正常。请问各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否有431,如431无损坏的话,量取样端连接的两颗精密电阻.

网友:
没有431损坏,这几天来了十多台机子,全是同样的电源,结果都是一样的结果:SB全挂了

网友:
5V的反馈回路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总算搞一了,修一个电源也能收上60RMB,哈哈!

就是取样电路上的一个电容失效。表面上没有任何显像,真难找呀

网友:
是不是在电容的下面啊烧鼓出来了

网友:
联想的什么型号,大家都收益

网友:
电容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坏,看不出来。只是失效。应是联想的那种小电源,没想到还是一个通痛:专杀SB。

网友:
没有看过电路.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