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9S4 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philips 109S4 显示倒正常,但是却时而出现功能控制界面,然后又自我消失.
打开机箱摘掉功能控制面板,然后不再时而再现控制界面.
偶不懂如何检测那个功能控制面板,哪位能给详细解释下怎么回事?谢谢!
控制面板

网友:
纠正下:
打开机箱---应为打开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轻触开关有漏电或质量有问题,换了就OK
原因肯定是CPU检测到有按键输入才会自动出现菜单的

网友:
首先应看看用酒精清洗一下按键,如果按键没问题就可能是CUP边上有一小瓷片电容失效或资料问题!

网友:
Philips的通病之一,面板按键开关漏电,全部更换即可解决。不要只换有问题,要全部更换。

网友:
说的好,就是按键的事。

网友:
更换需要一些成本,不如先用酒精洗洗看,说不定是积灰造成的,我修过一批菜单自动调出来,还会自动调节的,都是积灰的原因,拿酒精淋着再拼命的按,一定要使劲,别心疼,快速的按,估计就可以解决,纯属于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