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猜这是什么东西?能做何用?

楼主(2007-08-16):
你猜这是什么东西?能做何用?值多少钱?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东东,有点象电磁炉

;P ;P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382c39706c7aa.jhtml

红牌光波炉(微电脑智能型)

产品详细资料:
* 1800W强大功率。
* 动态VFD显示,漂亮悦目。
* 七种功能:泡茶、蒸鱼、烹调、煲汤/煲粥、煮饭、煎炸、烧烤。
* 超高温、超高低压保护。
* 全自动保温功能。
* 永不挑锅:无论什幺材质的平底锅都适用。
* 选用进口半透明微晶玻璃面板。质素超群,不变色,板面明亮如镜。
* 全新耐高温特殊塑料外壳,美观耐用,外壳防水设计。
* 热效率特高,环保、节能。
* 大小功率可快速切换。
* 全国同类炉具中首创多功能设计。
* 关机后设有炉面高温指示灯。
* 不存在电磁幅射因素。
* 透过多段精确的强弱功率控制, 可急速烹调食物且热源集中.
* 无火焰.不会产生一氧化碳.
* 烹调时可见卤素光,让使用者轻易辨识是否正常工作.
* 清洗方便.

可以烘干主板,可以将电容爆浆,可以拆CPU座子

网友:
好象什么光磁炉,加热物体的吧

网友:
发现张先生经常上淘宝啊,是不是淘小钻机,主板打孔!!!
    刚想坐沙发,被占

网友:
价格258元,温控数显,做BGA非常超值。建议论坛采购销售。

网友:
不懂是什么,也不懂是干什么用的。

不过看样子好象应该是类似于电磁炉的东西,只不过是不是用于煮东西就不知道了。

网友:
呵,张老果然厉害,把这拿来做BGA都想得到,
免不了又会让人想能不能拿块铁放在电磁炉上做BGA会不会也行

网友:
这不是电磁的,就是红外炉,只是用于家庭厨房,所以价格低(销量也是因数)。家用电器,一般认为是普通用品,如果有人改名为BGA加热炉,马上身价倍增,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原理。可能温控精度上有些差别而已。

电磁炉不能用于主板元件拆焊的。

网友:
是红牌微电脑光波炉。

网友A:
呵呵,我知道那是红外炉,我只是说应该类似于电磁炉那一类东西。
我以前曾见过有的电磁炉瓦数控制和温度控制很细的,五瓦一跳,一度一跳。
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多少瓦或多少度一跳。
张先生你这话要是给厂家看到了他们可就高兴了,保不定他们就会改个名字改个模样装个精密温控卖给广大修理者了

网友:
误差应该在正负一度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知道那是红外炉,我只是说应该类似于电磁炉那一类东西。
我以前曾见过有的电磁炉瓦数控制和温度控制很细的,五瓦一跳,一度一跳。
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多少瓦或多少度一跳。
张先生你这话要是给厂家看到 ...

你说的真有可能,不过他们会两样都卖,换个商标,也许还换个品牌,换个样子。

网友:
用这个来烤BGA是可以,不过如果也用来弄锡炉的话看着可能会心刮刮的

网友:
如果买这个东西,就专门用于做BGA了。不错的炉子。

做完BGA,做菜。

网友:
好像功率分段控制的比较好,只是不知道这种光波炉温控效果好不?温控效果好做个烧烤架子放上面做预热台效果应该不错! 或者弄个简易支架也不错!只是支架问题不是太好解决,没什么质优价廉的解决方案!

网友:
上面有耐热的微晶玻璃板,不用支架都可以。

网友:
大伙儿快去买一个吧,晚上做完BGA后顺便做夜宵

网友:
什么是光波炉?
光波炉是最新推出的家用烹调用炉,号称微波炉的升级版的光波炉与微波炉的原理不同。微波炉是利用磁控管加热的,但光波微波组合炉是在微波炉炉腔内增设了一个光波发射源,能巧妙地利用光波和微波综合对食物进行加热。格兰仕推出的光波微波炉组合炉在工作时,光源、磁控管可以同时启动。两者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组合使用,全部功能均采用最新高科技数码控制。在使用中既可以微波操作,又可用光波单独操作,还可以光波、微波组合操作。因此,光波炉兼容了微波炉的功能。从结构上看,光波炉在炉腔上部设置了光波发射器和光波反射器。光波反射器可以确保光波在最短时间内聚焦热能最大化,这也是光波炉在结构上与普通微波炉的重要区别。相比微波炉,光波炉具有加热速度快、加热均匀、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食物的营养成分不损失等诸多优点。光波微波组合炉主要用途在于能大大提高微波炉的加热效率,并在烹饪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持食物的营养成分,避免在烹饪食物时尽量减少水分的丧失。其实光波是微波炉的辅助功能,只对烧烤起作用。没有微波,光波炉只相当于普通烤箱。市场上的光波炉都是光波、微波组合炉,在使用中既可以微波操作,又可用光波单独操作,还可以光波微波组合操作。也就是说,光波炉兼容了微波炉的功能。

光波炉的优势
现在光波炉的输出功率多为七八百瓦,不少消费者可能觉得这么高的功率也很费电,实际上这是对光波炉的一种误解。光波炉和一般烹饪器具不同,除了方便快捷,健康环保外,它还有特别的“节能”手段。首先,光波炉是采用光波和微波双重高效加热,瞬间即能产生巨大热量。又因为加热是直接针对食物本身,不需要通过器皿传热,且内外同时进行,加热时间极短,效率很高,大多食物仅需两三分钟。而一般的加热方式在容器、空间等上浪费的热能很多。据测试证明,光波炉加热的能源利用率可高达95%以上,靠电炉丝加热的电器只有60%,煤气和液化气是55%。

使用光波炉需要注意事项:

光波炉以其方便快捷,健康环保,迅速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家庭的“贤内助”。但“贤内助”也有自己的脾性,烹饪时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 在光波炉内可使用多种耐高温容器,但如果选择了微波烹调火力,最好不要使用金属或带金属的容器。因为金属对微波有反射作用,不仅使食物较难熟,被反射的微波还会损坏微波炉的部件,影响使用寿命。  2、若烹饪冷冻食品,要先解冻。解冻时应注意:①使用微波低功率档,使之均匀解冻;②对一些厚薄不一的食品,在解冻到一半时,为防止某部分煮熟,可先停止解冻,用铝箔纸将薄处包好,再继续解冻;③一次解冻的食品不宜太多,也不宜太厚,肉类食品的厚度最好不超过3厘米,其它食品的厚度不超过5至7厘米。  3、忌用光波炉加热密封的罐装、袋装食品,这容易造成密封品爆炸破裂,但特殊标明的微波食品除外。如果为防止水分蒸发,在装食物的容器上加上保鲜膜,应刺上一些小孔。  4、忌用光波炉油炸食品。油炸食品一般要求缓缓加热进行,而光波和微波加热速度都很快,容易发生危险。

网友:
这种是红外发热管的纯红外炉,不要买带微波的炉子。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张老提醒,差点就搞错!

网友:
呵呵,工作吃饭 两不误。。。

网友:
这个估计只能做预热台,家用的东西温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
再给一个网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2f343d5358be.jhtml
这个炉子有技术参数,但不能用来处理主板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153f2577725f.jhtml
额定电压:220V
额定功率:1300W
额定频率:50HZ
可控温度:65℃-250℃
可控时间:0-60分钟     容器容量:11L

网友:
这个炉子有最高温度700度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60761497a697c.jhtml
3、高效节能:热效率高达95%,升温快,最高温度可达到700度,可急速烹调,且热源集中、省电。

这是生产方的一个介绍
http://www.wjw.cn/SiteShow/66386/LeadsView/670383.html

红外线光波炉具有以下优点:

优点一:不挑锅具,保留电磁炉使用方便,外形美观的优点。 弥补了电磁炉只能使用铁质锅具的缺陷,使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平底锅具,被人称为永不挑锅具的炉具。
优点二:采用高级微晶晶玻璃面板,面板可承受950度高温,烧不破裂,不变色,面板明亮如镜、容易清洁,环保。
优点三:绝不存在高频电磁波的辐射,众所周知,一个普通电磁炉相当于15部手机的辐射,而光波炉远红外线,具有保健取暖,红外波以87% 集中在8μm~15μm,红外线辐射转换率70%以上,红外能量每平方765.9W,长期使用能起到保健理疗功效,特别是能有效活化人体组织细胞,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具有防臭、除湿、抗菌、抗疲劳、抗老化、保健强身的作用。
优点四:功能之好,做出的饭菜味道好,由弱到强的火力设计,热能强劲,热力均匀,确保菜色香、味俱全。而且,它是专为安全设计的炉具,内设智能过热保护装置、可根据时间自动关机,即使您用后忘记关它,也决无后顾之忧。
优点五:升温快,最高温度可达到700度,通过多段精确强弱功率控制,可急速烹调,且热源集中、节能、省电。
优点六:全新微电脑控制,高、低压绝对分开,防过热保护,防漏、防水、安全可靠。
优点七:无明火,不产生一氧化碳,烹调时可见卤素光,令使用者,轻易识别炉具是否正常工作。
优点八:功能之快,它是钻石微晶面放大技术与电脑控制能技术的完美结合原理,放大每一份热能,放大每一度电的价值,放大每一种食物的香味,它相当于煤气火力两倍功能。 与其他炉具的区别,红外线光波炉不是一个普通的炉具,它是利用最新钻石微晶技术的现代科技,非常节能,适合任何锅具(塑料锅除外)它样样都行,对人体没有任何辐射,它是百分百环保安全的炉子。老人,孕妇和小孩都能使用!厨房新革命 健康光波炉

网友:
呵呵,要买一个试一试,就算做不了预热台也可以做饭呀!

网友:
我怕買了都不知怎去用...

网友:
要好多钱一个呀。。。我想买一个

网友:
张老师:您买吗?提供一下使用情况!

网友:
打算买一个做饭用。

网友:
这个东西的确是可以 我原来还考虑用电磁路做预热炉 现在看来还是这个东西好 锡炉都比不上这个炉子哦  哈哈 买了锡炉几乎没用过

网友:
还是老菜哥明白,这可是多段控制的,破解一下,完全可以和很贵的预热炉一样。也可能本身就有温度曲线功能。还不用做支架,有微晶玻璃支撑。绝对超值。

网友:
新产品关注一下,如果要是再能拆焊元件就更妙了,真可称得上是维修工具中的新宠啊!

网友:
大家赶快买吧!晚了就没有了,哈哈!

网友(2007-10-19):
真是厉害呀!!想到用这个来修电脑哟

网友:
看来我本地就有卖的.我考虑搞个.

网友:
还是张先生历害,能一物两用, 能不能介绍具体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