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插拔pci设备!!!!

楼主(2007-08-16):
81t主板,电脑工作状态下,拔掉还原卡,现在机器点不亮,关键测试点都正常,用检测卡,走c0,c1,c3,01 ,02,07循环,没思路了,请高手们给点建议!
点不亮

网友:
带电拔,,,强人,,,

网友:
刷下bios要是不行就换I/O芯片要不换一下实时晶振32.768和协振电容

网友:
记得前两天有这样的贴了。。。
不是81t吧?!应该是815。
很老的东西,不用修了。自己研究研究还不错

网友:
谢谢各位,是810t的板子,bios刷了,电源管理换了,io换了,故障依旧,我在换个时钟,看看,弄完回来汇报,哈哈

网友:
楼主运气太差了, 我也经常操作带电拨还原卡及诊断卡,没有碰到过.呵呵 .

网友:
I/O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i/o,时钟发生器,bios,晶振,都换过了,故障依旧,哥哥们可以确定是桥坏了吗?

网友:
换IO
在就是对地打PCI对地阻值

网友:
怎么样了,期待中

网友:
可能IO周边有线烧断了吧.

网友:
没修上io都换了好几个了,退给客户了

网友:
换板子吧,毕竟只是个810....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了!记得以前别人通电插拨过诊断卡把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