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左上角发热!

楼主(2007-08-16):
今天朋友拿来一快技嘉的板子,北桥有散热片,南侨是SIS963.点不亮,开始机后诊断卡不跑数字.南桥有点发烫.测量了一下电压,PCI AGP 和几个管子电压正常.只是发现板子左上角内存上边,那有几个三极管和电容电阻的地方,摸一下也很烫,是不是那里有问题啊? 板子是GA-8SG667谁有图纸发上来看看,小弟刚开始学,就照着论坛上的方法一步一步的测试呢.希望前辈能耐心指教.谢谢!

网友:
图纸不好找。估计是三极管有软故障,不妨检测一下!

网友:
说的不错,量一下那几个“三极管”不就清楚了。 那应该叫MOS管的 :lol

网友:
请问两位大侠,那个三极管具体怎么测试啊?那个不是MOS管吧,我看他很小的,旁边表示是Q59 Q62.

网友:
那应该是基准比较三极管,给内存供电的。把一般是管子本身没事,和它们相连的比较器是不是也发烫。。

网友:
在路测打阻值吧,引用十三的一句话:黑笔接D级,红笔接S级,阻值500欧姆左右,其他无论这么接都没阻值, 一般认为这个MOS管就是好的,不过当测到D、S短时,黑笔碰G后再测一次,有阻值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