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能一次起动

楼主(2007-08-16):
电脑通电后按电源开关显示器无信号,主板无警报声,按Rst键无反应,长按电源开关才能关机,关机后再按电源开关一样,重复开机关机最少要3次以上才能正常开机。正常开机后只要不断电就可以正常开机。后来我发现只要在按电源开关前通电20秒再按电源开关一次就能正常开机。到底是什么问题要按多次开关才能开机呢?请高手指点。  (我的电源是20PIN的,主板是24PIN的,是电源的问题吗。我正想到电脑城入个好的电源)(本人的机是生级机,原来是ASUS A7N8X+Sempron 2200+. 512MDDR(256*2) +WD800BB+ABIT GF4 ti4200/   现在是Athlon64 3000+,ONDA N61GT+Kingston 1G DDR667(512*2)

网友:
呵呵 , 这种问题是有点难办,可能跟电容一类的元件有关了.

网友:
换电容有可能解决,我换电容解决过。

网友:
根据经验,这种现象就是电容性能变劣引起的。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电容性能变劣引起的。

网友:
到底是边个部分的电容有问题啊,请指点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上的滤波电容 或者启动电路的小贴片电容

网友:
典型的电容问题,先换个电源试一下,不行的再检查主板,重点是电容。

网友:
好像一致都认为是电容问题...呵呵

网友:
换了电源看看,是不是跟24pin的供电有关啊,换好了能回复下最好

网友:
我想是主板问题.以前有过

网友:
电容问题啊,以前有修过,电容性能下降造成 ,要储能一下才能开,

网友:
我换个电源试一下,换左之后回来补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