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南桥问题

楼主(2007-08-16):
我有一块硕泰克NF2主板,一开机就显示FF,南桥发热(不开机不发热),请教各位师傅应该怎么入手查啊?,南桥型号(MCP)

网友:
不知道你的发热,是局部发热还是整个都热。。像这种情况南桥坏

网友:
只是南桥单一的发热,其他都不发热,我测了CMOS 2脚对地不短路啊,是南桥坏了么?

网友:
不一定南桥坏,测1117或1084中间脚的对地阻值;查一下总线场管。

网友:
南桥供电正常不
实钟晶振起振电压多少

网友:
其实都不热的情况下,你插上CPU了,先查查CPU供电,时钟,复位。FF是CPU不工作。如果南桥只微热应该没事,我以为是很烫呢。

网友:
量一下旁边的小电容看看连接南桥的哪端有没有断路的...还有显卡的供电坏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