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EL原装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8-16):
今天拿到一个INTEL原装主板,开机就花屏。上个独立显卡,竟然也是同样的现象,不解?谁能解惑?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除了按照楼上说的半以外,还看看CPU风扇散热问题,有的是散热问题也会引起电脑开机蓝屏!

网友:
换过内存也是这样的

网友:
你用独立显卡时有没有在BIOS里面关闭板载显卡?

网友:
楼上的是一招,我试试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