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检测卡的代码找故障

楼主(2007-08-16):
代码可以说很多种,通过代码就可以省很多弯路。维修中遇到的不同代码分享一下。

BO
测内存数据负载电压1.25V 2.5v DDR
清CMOS
测北桥供电或北桥坏

测AGP供电 4X 1.5V 2x 3.3v
网卡芯片坏
北桥供电
北桥坏

走OD不亮
测PCI插槽之间的排阻和电阻
外频,倍频跳线

走BO不亮
换显卡,有时主板和显卡不兼容
可考虑换电源,换CPU,换内存
换槽,槽坏
PCB断线,刷BIOS,换I/O
南北桥坏

显示41
刷BIOS
I/O坏,南桥坏

望大家遇到补充一下

网友:
90 一般是CPU坐虚焊

网友:
C1--DO循环跑码 IO虚焊或者坏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东西 谢谢

网友:
需要这方面的东西 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确实有时代码是可以直观的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可以说很多种,通过代码就可以省很多弯路。维修中遇到的不同代码分享一下。
...........
显示41
刷BIOS
I/O坏,南桥坏

望大家遇到补充一下

在遇到41的情况下,换根内存试下,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哟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代码:

CPU 内存都过了25----FF---D3
过了FF了又出来一个D3,显示不亮,不知道那里的事。。

没有发烫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