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小问题问一下

楼主(2007-08-16):
有两个小问题问一下,见图.

网友:
还有,我在这块华硕的P4P800S-X板上整板找不到1117,是不是用其他元件代替了?

网友:
70T03是场管。LD1010D也是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的命名规则中间那个字母为什么不是N?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四个三脚芯片也是MOS管么?D极输入极全部短路了?

网友:
各厂有时用自己的命名规则,不好解释。LD1010D是结场效应管,不是MOS.

网友:
D极短路,不用说上管的S极也短路了,你量一下G是不是也短路。那供电12V也短路了。

网友:
AGP附近有两个标注为APM2054N的,这两个也是MOS管么?PCB上是以Q命名的.

我如果想确定是MOS管还是三极管,应当怎么区分好?按芯片上的标识去查么?

网友:
双相供电,好好量一下CPU供电吧,看看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四个管S极和D极都短路了,G极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ATX对地阻值正常,我量过了

网友:
APM2054N也是MOS.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张SIR,像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电源IC坏了?我刚量了CPU的四口12V并无短路.

网友:
四个MOS管都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D接经电感滤波后的+12V,S极输出经储能电感给CPU供电,同时接下管的D极,下管的S极接地

如果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那上下管都击穿了。

网友:
带JFET的我没有玩过,可能后面有短路。

网友:
既然四个管子的S和D极已短路,那就应当把四个管子拆下,检查板上是否还有其它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不错不错。学学何妨。。。

网友:
注意张先生说的,4个供电下管是结型场效应管,用常用MOS代换,不要很久又会再次击穿,本人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原型号(系列)代换!
这个ASUS的板子,正常时Vcore对地就是为0,不必害怕